[求助] 全差分运放中对共模反馈结构的性能有什么要求,又是对波形的失真有怎么样的影响

楼主(2013-08-21):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做的这个运放要应用于12bit的ADC中,由于所用到的时钟信号是40MHz,所以仿真再加上40MHz的信号作为输入时,第一级运放的输出波形会出现失真,而且共模反馈结构对波形的形状有较大影响。(本人认为波形的失真其中之一的原因是SR摆率较小造成的,除了可以增大第一级运放的总电流,并不知道其他解决办法),本人不了解共模反馈结构的性能应该与第一级运放如何匹配(应该达到怎样的要求?),共模反馈结构的宽长比又应该如何设定?还是说有些其他的参数需要注意,比如说是否对其电流大小有要求  或是怎样?  波形失真又应该怎样调节?      望大家一起讨论,请高手做以指导,还望详述

这个是提取出的第一级运放及其共模反馈

这个是提取出的第一级运放及其共模反馈
此黑图为第一级运放和其CMFB  白图为两级运放结构及其第一级共模反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问题:
   1.你是如何确定失真是由CMFB引起的?
   2.既然知道失真是由CMFB引起的,为何还要用这种结构的CMFB?
      这种结构的CMFB线性度本来就非常的不好,很多地方都有讨论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两个问题:
   1.你的CMFB能引起多大的失真?有没有通过仿真得到有多大的失真?
   2.你认为是由SR引起的,那么你是如何通过仿真确认的?

网友:
看起來是telescopic 1st stage + common source 2nd stage,
1st stage 採用continuous cmfb,2nd stage的cmfb沒畫出來,應該是switched cmfb,

雖然continuous cmfb有很多缺點
但如果你的power supply=3.3V and 第一級swing很小的條件下
應該堪用

這opamp是12bit pipeline adc的first stage MDAC的opamp嗎?
波形產生失真的圖  貼上來
或許能幫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是给定的,对于波形的失真,我现在只是从理论上分析应该是与SR有关,波形看着就不是正弦也没有一段电压稳定的时间,当我调小输入信号的频率时,波形就会出现一小段稳定的时间。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都不知道怎样入手?  还望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

这个是40MHz正弦时的输出波形(无CMFB)
这个是100KHz正弦时的输出波形(无CMFB)
这个是40MHz正弦时的输出波形(加上CMFB)

网友:
一般接成CLOSED LOOP後
第一級swing的需求很小
因此可以採用TELESCOPIC OP
也因此不須仿真那麼大的swing
OP跟CMFB OP都脫離飽和區了吧

另外你這仿真有意義嗎?
為什麼要跑這仿真
你這ADC是哪種ADC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并不知道这个的波形失真与否,会不会影响后面的电路,看好多论文上也没有仿真这个第一级运放的波形的,是不用管它吗? 还是影响不大,又或是怎么样啊?     还是说我只要直接去测他的SR是否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这个是  流水线结构的pipeline-ADC,   这个运放主要作用就是将前面数据的余量乘2

网友:
1.根據你Vref spec是1.? Vpp 來check 你的2nd stage output swing,mos有無脫離飽和區
2.檢查feedback factor=2時,你的closed loop phase Margin>60,DC Gain>80dB
3. slew rate跟GBW能滿足12 bit settling time
4.Common mode Feedback loop的DC Gain>40dB即可,PhaseMargin>60

之前你跑的仿真沒意義
因為MDAC實際SETTLING的波形跟你仿真的波形差了非常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回复的有点慢,这段时间刚刚回来,所以没注意到。
还请问共模反馈环路到底应该如何仿真(测试电路应该是怎么链接,如何加激励)??    感觉您对ADC的设计甚为了解,是否有一些资料方便学习的,还请指导。

网友(2018-04-17):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下共模反馈结构会对运放的线性度产生影响吗?
我当前做在一个全差分的运放,GBW=5MHz的时候,仿真THD=0.001%,但是我把GBW提高到10MHz,仿真THD还是0.001%,谐波分量的幅值都没咋变。。
感觉很奇怪。。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了解共模反馈结构的性能应该与第一级运放如何匹配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