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615可以直接安装hotfix而不安装base吗?

楼主(2013-08-21):
小弟打算安装ic615,论坛上下载有的是hotfix,有的是base。
请问可以直接安装hotfix而不安装base吗?
不光ic615,mmsim之类的也应该是这样吧。
还有一个问题,版上的license、crack之类的hotfix和base都适用的吧?

网友:
推荐最短的安装方法:首先安装修补程序,然后在安装过程中,如果它要求基地提供基地的位置(CD或硬盘的位置)。

这些适用于所有Cadence的软件。

通常情况下相同的许可工作基础和修补程序。

好运气。

网友:
个人图形安装,最后一步需要base数据。其余的没试过。

网友(2013-10-01):
按软件好头疼!

网友(2014-03-29):
同问,真心麻烦啊!!!

网友(2014-06-29):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6-11):
软件安装的好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