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2013 错误invalid memory refrence

楼主(2013-08-21):
请教各位童鞋一个问题:在64bit linux下运行hspice2013仿真电路时,无论是运行hspice还是hspice64,出现invalid memory refrence,导致电路无法仿真下去。咋个解决呢?

网友(2013-10-16):
我也遇到了,重新跑第二遍没有

网友(2013-11-28):
I have the some problem. Can someone help?

网友: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Could some one help?
thanks,

网友(2014-06-24):
貌似 64 bit 才會發生.
用 32bit 的 hspice 執行就好了.

我舊 PC 用 Vmware 7.x 裝好的 linux 沒有問題.
但是把 VM 轉移到新 PC , Vmware 10.x 就發生這問題.  感覺跟新 win8.1 或是主機硬體相關, 或是跟 VMware 相關.

网友:
用单线程跑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5-10-28):
哪位大侠能提供中肯的建议????

网友:
怎么设置线程?

网友:
用開源的ngspice沒這些疑難雜症,試試吧。
先進製程都行的。

网友:
哪里下载这些东东?

网友:
查查www.synopsys.com/qsc中系统的支持以及patch

网友(2016-01-0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换了好多版本还是不行,license应该也没有问题。快疯掉了!hspice应该不会那么垃圾吧!

网友(2017-02-14):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license 问题。

网友(2017-09-11):
遇到了同样的‘**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的hspice error,换了hspice版本,server,很多spice options,扔没有解决。请问有解决了的坛友吗?

网友(2019-01-09):
说license问题的就不要再来误导人了
这是calibre导出后端网表的时候,器件层次化命名的问题,X1.X22.XNMOS1,导出的不同层次网表是用点号来命名的,把点号改了就行了。

网友(2019-03-07):
回复 网友B:

   是该网表吗?具体怎么改,现在还是不清楚怎么修改才能成功,现在就是直接用ADE倒出来的hspiceD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