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CB控制DDR2功能仿真

楼主(2013-08-21):
我用MCB控制DDR2,在Isim中做功能仿真,我下载了DDR2的verilog模型,做了个顶层的文件调用MCB核与DDR2模型,现在仿真的时候端口只有我写的测试信号有效果,其他的信号全是0,我想是MCB没有正常工作。哪位做过功能仿真,求指点一下,哪些东西需要注意,还有DDR2的参数需要怎么改,我只改了端口的位宽。还有,我发现我的calib_done一直为低。

网友:
ddr2的仿真模型有几个参数需要配置,按照你的设计需求配置
calib_done一直低,就表明ddr2控制器没有正常工作,查查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DDR2的参数也需要仔细修改有些是用于综合的参数有些是仿真的参数,都需要正确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calib_done还是一直低,请问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对了MCB就能正常工作了?和别的信号还有关系没,比如说RZQ,R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MCB核是哪里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MIG生成的,而且我看生成的MCB接口有个信号名为c1_sys_clk,c1_sys_rst_i,但我在核中发现有定义了另外一个wire c1_async_rst的信号,c1_async_rst分别引进了memc1_wrapper_inst和memc1_infrastructure_inst中,c1_sys_rst_i只进入了memc1_infrastructure_inst中,我给搞糊涂了,手册上说的async_rst是MCB的复位信号,但在核中c1_async_rst只是个wire型的,这两个到底哪个是复位的信号?还有没有别的啥可能出错的,我功能仿真没怎么做过,我看有说timescale问题的,我尝试改了timescale发现没啥变化。现在calib_done信号开始是X,过了一会就变低,然后一直是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stbench顶层模块里写的输出信号都正常,但现在发现被调用的模块里的输入端口是Z状态,就是说我的激励信号没有写进来,这是什么个情况?我没有用example design里的,我是自己下的ddr2 verilog模型,生成一个MCB核,然后做了个顶层文件调用ddr2和MCB,再写的testbench,IP核是不是给了复位和时钟信号就能启动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IP核给了正确的复位和时钟信号后,一段时间后calib_done可以变高,如果没有变高,就说明phy不能用,更不用说控制器。在calibration阶段,phy的连接和ddr的模型的连接至关重要。还有如果是你自己下的ddr模型,你要修改一些参数。

时钟和复位正确提供后,你看一下你的ddr总线上的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顶层输入的复位信号不能直接给控制器使用,这个复位信号需要在核内部通过instrasture模块延时,产生出来一个延时后的复位信号,这个延时后的复位信号才是核真正的复位信号。
如果你用ISim仿真的话,calib_done信号变为高电平至少也需要10分钟的时间。这个阶段在命令窗口会打出非常多的信息,都是phy初始化过程中的一些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能仿真已经完成了,非常感谢,calib_done确实需要很久才拉高,拉高后才能输入命令和读写信号,以前仿真的时间不够。另外我发现MCB核默认的PLL输入时钟和DDR2的运行时钟频率是一样的,我一直以为是DDR2运行时钟的1/2.

网友(2013-12-30):
ddr2 verilog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