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lay clock过程中插入的cell没有出现在PT报表中

楼主(2013-08-21):
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
我在修setup的过程中,在endpoint这个cell的cp端之前插入了两个refernce_name为CKBD4BWP35的cell。本意是想延迟capture path,消除setup。但是在抽RC报PT后,分析相应的startpoint和endpoint之间的clock path上的延迟,并没有发现之前所插入的两个cell的存在,但是打开ICC后可以清楚地这两个cell,并且这两个cell是与endpoint对应的cell的cp端相连接的。为什么所插入的两个新的cell并没有起到延迟的作用呢?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首先检查ICC里面,那2个CKBD是否place了,是否有走线
再检查ICC写出的netlist,def等文件里面是否有
再检查抽RC的log和spef
最后看PT读入到netlist,spef,
report_timing 用 -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