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ECOGNIZE GATE的疑问

楼主(2013-08-21):
想问一下有哪位大神知道,做用calibre做LVS时,有一个LVS RECOGNIZE GATE的选项,里面有三个选项分别是ALL,SIMPLE,NONE,我用最后一个选项NONE做LVS时结果全部正确,没有错误,但用第一个选项ALL是确有很多错误,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啊?求解?

网友:
这应该跟原理图nor,nand等引脚I1,I2互换的原因。
如果客户允许没问题。但有些客户需要pin脚一致。
即,I1=I1,I2=I2.
      不能:I1=I2,I2=I1.

网友:
ALL=      识别更复杂门。
SIMPLE=识别简单门。
NONE=   晶体管级(flat)

网友:
仔细看下,应该是把dummuy之类的都提取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个选项控制是否要在晶体管级做逻辑门的验证。
一个功能是相同功能得到PIN识别的时候能否互换,比如AND门的A\B2个输入PIN是不是可以交换,选ALL的话,A、B就一一对应了,如果版图和spice里面不对的话应该就会报错吧。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是否可以做不同类型晶体管复杂结构的门识别,比如MOS的复联之类的。
这个在calibre的说明文件里面有写,可以自己去看看。

网友:
NONE 并不是把dummy报告出来。而是下面的显像。
你把option关掉。可以把dummy不报告出来。
lvs filter unused mos yes

网友A:
NONE 是NAND, NOR的两个输入不能互换,
ALL 是可以互换的,楼主是不是说反了,
NONE 能过lvs 的话,ALL 肯定也能过,反过来就不对了

网友B(2014-07-31):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八楼说的对,楼主说反了

网友(2021-06-21):
所以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知道,选NONE过了,但是选ALL没有过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NE 是NAND, NOR的两个输入不能互换,
ALL 是可以互换的,楼主是不是说反了,
NONE 能过lvs 的话,ALL 肯 ...

你这才对吧,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C(2022-06-3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所以说大佬们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问一下负责人可以勾选none过lvs不,不行就到底层模块勾选all修一遍lvs。

网友(2024-06-13):
none是最严格的,电路和版图得完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