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于FPGA的DVI转VGA

楼主(2013-08-22):
如题,如何实现该转换,不是简单的将DVI的模拟信号连接到VGA中,DVI输入中加入TFP401A作为解码芯片,输出信号如何处理才能给VGA啊!!!!求指导!!

网友:
看你用的DAC是哪个芯片了,有可能不用FPGA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tpf401

网友(2014-04-2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

网友(2014-06-07):
你这是视频格式转换,我做的就是这个。FPGA完成的工作无非就是把像素倒来倒去,最后重新编排输出,程序结构得自己想啊

网友:
    Please see Complete Digital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