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集成到ic5141后仿真库问题

楼主(2013-08-22):
求教:Hspice已经成功集成到ic5141中,仿真时选择“HSPICE“,并且更新了库文件,但在Setup-Model libraries中输入库路径无法添加库文件?

怎么回事呢?

原来我理解错了,是要添加文件,不是库文件夹。
还有以下问题:
1. 我更新了库之后,例如analogLib库后,它的库文件是哪一个?我需要在图中添加的应该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网友:
.l格式的文件

楼主:
已解决,谢谢~原来自带库是不用添加的,只是第三方PDK才需要添加进去。

网友:
菜鸟请教一下你的Hspice是如何集成到IC5141中的?是不是只需要将Hspice在linux下安装好就可以了?还是有另外的方法?谢谢指教一下!

网友:
你这是什么工艺就添加那个工艺的model文件吧

网友(2015-06-07):
这库文件怎么转换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