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脚本问题

楼主(2013-08-22):
最近在学习数字后端方面,刚开始学习Perl语言,写了一段代码没有实现目标功能,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

代码想实现的是:从@net中查找@all_cell,若@net中存在$all_cell,则将$all_cell输出到文件中。

其中@all_cell是从文件中读入的,内容为:
XOR3X8M
XOR3X4M
XOR3X2M
XOR3X1M  ...

@net也是从文件读入的,内容为:
X...... XOR3X4M ......
X...... XOR3X2M ......

open(FILEOUT2,"> cell_use2");
foreach(@all_cell)
{
foreach(@net)
{
if($net=~/\b($all_cell)\b/)
{
print FILEOUT2 "$all_cell";
last;
}
}
}

网友:
文件句柄close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close,不知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新手不太懂,多指导!

网友:
需要修改两行:
foreach(@all_cell)  改为  foreach $all_net  (@all_cell)
foreach(@net)     改为    foreach  $net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过了,还是不行。
    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错了,应该是这么改:

需要修改两行:
foreach(@all_cell)  改为  foreach $all_cell  (@all_cell)
foreach(@net)     改为    foreach  $net  (@net)

你再试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影响,perl执行完了,自行关闭

网友:
foreach(@all_cell)  改为  foreach $all_cell  (@all_cell)
foreach(@net)     改为    foreach  $net  (@net)
if($net=~/\b($all_cell)\b/) 改为 if($net=~/\b\Q$all_cell\E\b/)

网友(2013-09-26):
把完整的input file和output file傳上來給大家幫你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