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tran仿真的怪象

楼主(2013-08-22):
大家好
  小弟在仿DAC的tran时,结果很奇怪 在仿真时间比较短20n时出现的结果很好,比较理想。但问题是但仿真时间加大到400n时看到的结果很差 出现了很大的毛刺。按说时间加长不至于结果不一样哈 求高手解释下 多谢

网友:
有仿真结果图不?

网友:
也許你20ns simulation
DAC code=000000->000111

跑到400ns simulation
DAC code 011111->100000

网友: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楼主:
    不是 我是用理想ADC对100M的正弦信号采样,再交给DAC。这样一个周期才10ns,所以应该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有仿真结果图不?
引用 网友A:

    这风别是70ns和20ns的tran结果 可以看到70ns时明显没变差。而仿真条件都是一样的 。
我看了下cadence中的parameter中的step和时间成正比 所以估计是step大了 导致效果变差

20ns

20ns

70ns

70ns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调整step呢?你是用spectre仿的吧,你的精度是moderate还是 conservative?

网友:
无聊不!不就是多位data的transition edge有点skew

楼主:
无聊不!不就是多位data的transition edge有点skew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什么逻辑 还会有人把台阶拿出来说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能手动调节 只能选三个当中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是挺奇怪的,要不你换hspiceD仿真试一下,它的tran是自己设定步长的。

网友(2023-02-27):
我这里也有这个问题,有个说法是,仿真器给自动调节的精度上不去的情况下和精度上去了的情况下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