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buffer

楼主(2013-08-22):
有谁知道   怎么样才能让clk经过一个buffer再到1.2?clk到3不变,insert_buffer这个命令行吗?我用的是ICC

楼主:
本人使用的是ICC

网友:
可以啊。
你在1的时钟端插一个buffer,然后把2的时钟端断掉,再把2的时钟端连到刚才插的那个buffer的Z端去。
然后,就ok了

网友:
如果不想disconnect_net/connect_net的话就插两个buffer, 在1 和2 的CK端

网友:
可以在1的CK端用insert_buffer插一个buffer,然后把2的CK端用disconnect_net断掉,再用connect_net连接到刚才插的那个buffer的Z端。
over。

网友:
insert_buffer  -location {* *} ckbfxss4ur  { 1 2 }  -new_cell_names *  -new_net_names *,   把需要buffer驱动的sink点放进 { } 就可以了, location 可选择性的指定 ,但是要保证 1 2 3 都连在同一个 logic ne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这样的了,前面都成功了,就是最后的connect_net的时候会报 不在同一层不能连接的错误,我现在考虑是不是要打平电路。顺便问问connect_pin是不是也是有连接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希望1.2都是经过一个buffer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层次不同,是不能用connect_net的,用connect_pin吧。具体用法: connect_pin -from A_pin -to B_pin -port_name xxx
port_name 你自己随便定义一个,比如说abc也可以。。。
这个方法我前不久刚用过,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试了下,这个方法不行,也不知道可是因为我自己输入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insert_buffer -location {* *} ckbfxss4ur { 1 2 } -new_cell_names * -new_net_names *,

那个大括号的{1 2}是指 reg1和reg2的clk pin,  这方法应该靠谱的哈,现在天天都在ECO,经常这么用的,比较方便,懒得connect_n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边还是不行,难道是因为我没指定location?

网友:
是不能用connect_net的,用connect_pin吧。具体用法: connect_pin -from A_pin -to B_pin -port_name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