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mic55ll rf工艺中pnp12_sh和pnp12_enlarged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3-08-22):
在smic55LL RF工艺中的BJT管模型有两种后缀,一种是sh,如pnp12_sh;另一种是enlarged,如pnp12_enlarged。请教一下这两种model有什么区别,这里的sh是啥意思?一般像做bandgap的话最好采用哪一种?

顺便问问为啥没有普通的不带后缀的model呢?如最简单的pnp12这种。

网友:
查工艺厂商给的model的说明文件,里面应该有。从pdk里面查,应该是一个pdf文件。

楼主:
   看了pdk的reference manual,里面只有一个pnp12ll_sh,它解释的是“1.2v pnp bipolar transistor”。

网友:
回复 楼主:

   sh应该是shrink的,enlarge是shrink前的。

楼主:
回复  stealingling

   sh应该是shrink的,enlarge是shrink前的。
引用 网友A:

   3Q。

网友(2022-04-21):
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下smic55ll的库吗

网友(2025-01-06):
没看明白,请问能否解释一下应该用哪个?我看版图上就只是shrink比enlarged小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