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代替功能仿真中的延时

楼主(2013-08-22):
1.在功能仿真时用到了很多#延时,最近才知道这是不能综合的延时。想问问需要怎么做才能产生相同的延时效果?

2.我现在学习感觉真的好被动,专家能否给我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阿,这是我的看法:

1. 的确,在functional simulation的时候的延时,是不可综合的。我知道的做法是,用特定的library,比如说tsmc65之类的,synthesize design生成netlist,然后用这个netlist仿真,这样的仿真会有library 所带的时序信息。关于library,可以有normal的, best case, worst case。这个可能是所谓的gate sim吧。

2. 多找找project做就好了~~

网友:
仿真也需要综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tsmc65这种方法,我都没有接触过。这个也是altera方面的吗?还是用quartus和modelsim软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门级仿真,你不反标SDF的话每个门的延时一般是1个timescale,
另外,写RTL的时候加上延时,只是为了让仿真好看点,如果把这些延时去掉你就仿真过不了的话,那你问题就大了,不是工具的问题,是人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一个library库,不是方法什么的。大部分仿真软件都可以用library信息,对综合后的netlist进行后仿。说的具体点,比如说你用modelsim 和 一个任意的综合工具:在你综合的时候,会有几步,其中一个就是把你的逻辑map到你指定的library中的stdcell,然后会生成一个flat的.v文件(verilog为例 )。之后,在你后仿的时候,你就只需要载入testbench和这个.v文件,以及指定library的timing信息,这样就ok了。

网友:
延时最好用D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