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CST微带侧馈天线端口设置

楼主(2013-08-22):
目前正在用CST仿真设计微带侧馈天线,但是不知道其端口如何设置!手中的资料都是关于同轴的天线资料!求论坛中大神能够帮助菜鸟解决这一问题!非常感谢啊!

网友:
CST没用过,HFSS一般是设成集总端口,然后在端口面设置积分线,一般积分线从上到下就行,沿电场方向

网友:
就两种都室下

楼主:
前几天自己慢慢尝试了用CST如何设计侧馈天线端口,提供给大家参考!
      模型建好以后,然后在端口设置中选择与侧馈微带垂直平面,长度为微带8-10倍左右,高度为介质厚度的5-8倍!这样设置好以后!如果输入仿真频率范围!CST默认天线模式会自动建立辐射模式及边界条件!我们只要手动把边界条件这样修改一下就行,把刚才我们设置的端口所在面的边界改为Open就行(默认是Open(Add))!这样设置之后仿真结果是可以出来的,如果不把边界条件修改,设置出来的端口去仿真结果好像不对!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对之处希望大家更正!

网友:
WAVE PORT : 按S-->選擇訊號線的饋入截面 --> 按Waveguide PORT --> 設定平面波的餽入大小,上下左右,上下大約是5倍板厚,左右大約3倍線寬-->OK

LUMP PORT : 按按C-->選擇訊號線饋入邊緣的中點 -->按C-->選擇地面饋入邊緣的中點 -->按discrete Port --> 設定阻抗(預設50毆母)-->OK
參考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7&cad=rja&ved=0CGsQFjAG&url=http%3A%2F%2Fbgu.uniclass.co.il%2Fee08%2Fuploader.php%3Ffile%3DTraining%2BCST_1.pdf%26id%3D59&ei=_esjUtSQGY29kQWppYCoAg&usg=AFQjCNH8oHTPzCGds1d_CyVI8XSa4ldU0Q&sig2=1jqb075PYbtieTMf3fQQVg

网友(2017-04-26):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