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QuartusII13.0中进行波形仿真不能显示仿真结果

楼主(2013-08-22):
求问,使用QuartusII 13.0进行波形仿真时,添加好输入波形后,点击 运行功能仿真 就出现图中的那个对话框,一闪就消失了,好不容易才截的图,盼。。。。。

网友:
不是现在Quartus II不能进行波形仿真了么?高版本的不都是要调用ModelSim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mod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QuartusII中 新建文件 发现有University program VWF,点击之后就出现了下图中右上侧的页面,也可以添加波形,可是却不能输出结果。打开帮助文件也有说怎样用波形仿真,如下图的下边那块,也是针对Quartus II 13.0 的

网友:
QII9.0是可以波形仿真的。你的Processing菜单下面有simulator tool么?QII9.0是选择processing -> simulator tool -> Funtional ->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 Start simulation .最高版本用过QII11.0,软件里面的这些都已经被去掉。没有用过QII 13.0。如果想用QII自带的波形仿真,还是建议使用以前老版本,但是推荐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

     Processing 中没有 simulator tool 选项,是不是就说明QuartusII 13不能使用波形仿真?

网友:
可以做波形仿真的。
你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是装在笔记本上的时候。
还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13.0   一直都是用modelsim仿的。

网友(2016-04-28):
回复 网友D:

   你好,用vwf怎么仿真,可以把过程写下来吗?谢谢

网友(2018-05-22):
兄弟  闪退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