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Quartus ii 12.1使用。。。。

楼主(2013-08-22):
请问各位:
      我打开的FPGA项目里面只有.tdf和.vwf文件能运行仿真吗?我只用的是Quartus ii 12.1。。。。。。

楼主:
之前用过Quartus 9.0 ,现在刚装了12.1.。。觉得不怎么会用了,,,,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9.0后就没有自带波形仿真了,win下用modelsim吧,verdi 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查看的这个项目里面只有.tdf 和.vwf文件,请问为什么打开都运行不了呢?

网友:
都没有这个功能了吧,当然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modelsim里面也没用打开这两个文件的,也运行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QuartusII中 新建文件 发现有University program VWF,点击之后就出现了下图中右上侧的页面,也可以添加波形,可是却不能输出结果。打开帮助文件也有说怎样用波形仿真,如下图的下边那块,也是针对Quartus II 13.0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文件给少了,谢谢你的解答,现在文件齐全了  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Cannot find expanded name "cycloneii.CYCLONEII_COMPONENTS".”,请教一下,,是我哪里没有配置好吗?

网友:
很久没用modelsim仿真了,quartus也没用过9后面的版本,如果modelsim门级仿真要加这两个文件的,在D:\altera\80\quartus\eda\sim_lib下altera_mf.v(用了altera的ip好像要加这个)cycloneii_atoms.v(verilog cycloneii的器件库),220model.v。都是针对verilog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