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的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13-08-22):
一直有个困惑,比较器的相位裕度,在仿真的时候是否考虑,如果考虑,需要在多大范围,我做项目很少考虑这个,有时候做久了觉得很困惑,发现自己越来越无知,望高人详细讲解。或许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惑。望大家尽情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说得很对,可是我们在仿真运放的开环增益的时候也要看相位裕度,比较器是没有补偿的运放,这该如何理解。一个运放也可以做为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器是否是增益越大翻转越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看-3dB带宽吗?-3dB也不能说明就翻转快一点阿,在-3dB的时候仅仅存在极点而已。大侠请释惑!

网友:
比較器在OUTPUT掛CAPACITOR LOADING
跑AC仿真
會跑出
-3db 帶寬

-3dB所在位置代表這OPENLOOP的DOMINANT POLE
這節點的1/(R*C)最小
RC充放電最慢
因此比較器要從logic 0翻轉到logic 1,
被這RC充放電的速度給限制住了

OPENLOOP的DC GAIN代表比較器能放大幾倍
PHASE MARGIN在OPENLOOP是沒有意義的

网友:
增益越大,则精度越高;翻转速度跟电流有关吧

网友:
楼主貌似不是新手,为何会有这些困惑??难道你的项目都是做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毕业的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ALLEN的书上对这个问题有非常详细的解答,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C:
比较器开环使用不需要考虑相位裕度的

但有些时候,如果你要用cds或者其他技术来消除比较器的offet,这样一般会形成闭环,这样就要考虑相位裕度了

网友(2014-07-10):
收获颇丰!!!

网友(2024-04-15):
好的回答都被楼主给屏蔽了是吧  真是个心机男

网友(2024-05-25):
比较器速度看压摆率,精度看开环增益吧,而且由于只需要逻辑输出所以也不需要考虑稳定性问题,做的高速高精度比较器,内部一般都使用正反馈结构来加快响应速度,多级级联提高增益,大尺寸输入管降低offset,jitter只有在特殊要求的时候才做低噪声设计,其他时候主要还是看前级噪声

网友:
相位裕度,只对有反馈的情况下有意义,无反馈时无意义

网友(2024-07-12):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2024-10-20):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开环使用不需要考虑相位裕度的

但有些时候,如果你要用cds或者其他技术来消除比较器的offet,这样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