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零电阻与米勒补偿

楼主(2013-08-22):
请教各位几个问题,下图所示为Allen书上面“调零电阻与补偿电容”一节中的,其中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这是一个简单的2级运放,电容Cc进行的频率补偿,M8作为一个电阻来调节零点,首先为什么需要M10和M11两个这样的管子做同样的接法,根据书本上面的分析是Va=Vb,这点我有点不太明白,我感觉2者好像也看不出来相等。另外,我在好多电路当中都看到过这种结构(M10和M11的这种接法),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吗?是否和cascode结构那样,用来增大输出电阻,还是有其他的优点。
    顺便弱弱的问一下,用MOS管代替电阻来调节电路的零点有什么非常典型的好处吗?
    谢谢各位了!

采用调零电阻补偿的两级运放

采用调零电阻补偿的两级运放

网友A:
拉扎维书上300页说得很详细,为了左平面零点能抵消次极点,Rz需要和gm6成反比。
图上的gm10与Vgs10-Vth10成正比,与Rz成反比

网友:
书上说了“设置偏置电流以使电压Va等于Vb”,如何设置呢?很简单,使管子M9=M7;M6=M7,就可以满足要求。二极管连接方式层叠主要用在构置自己的想要的偏置电压的地方。出现在偏置的地方多点。

网友B(2022-02-18):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书上300页说得很详细,为了左平面零点能抵消次极点,Rz需要和gm6成反比。
图上的gm10与Vgs10-Vth10成 ...

抵消了相位裕度不就是90度?不是60度最好吗?为什么还要抵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抵消了相位裕度不就是90度?不是60度最好吗?为什么还要抵消

在只有Miller电容的时候,虽然做了补偿但是引入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对相位裕度的作用相当于多加了一个左半平面的极点,降低了相位裕度,所以要加一个调整这个零点的电阻,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把这个零点调到次极点,使系统成为单极点系统。具体零点应该怎么调,完全看自己的设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只有Miller电容的时候,虽然做了补偿但是引入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对相位裕度的作用相当于多加了一个 ...

所以一般设计的时候不让它完全抵消?只抵消一部分相位变化,使相位裕度为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般设计的时候不让它完全抵消?只抵消一部分相位变化,使相位裕度为60度
...

差不多。因为各种工艺、失配,想正好抵消是很难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