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

楼主(2013-08-22):
DC综合的时候提示警告说有unmapped cell,但是我看了下cell表,里面的单元都没有unmapped_cell属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该如何进行修改

网友:
检查compile完毕写出的网表,看里面是否有unmapped cell,一般应该不会有这种cell。

网友:
get_cells * -h -f "is_unmapped  == true"得到那些unmapped cell 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