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串行输入的数据按照要求串行输出?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神,如题目所示:如何将串行输入的1bit数据流,在特定位置之前加上一个8bit的数据串行输出?例如在输入第一个数据之前加上10011001,在第20个输入的数据流之前同样加上10011001,第40个输入的数据流之前同样加上10011001,以此类推下去,请问怎么处理啊?

网友:
不用替换某些数据?你这样的话,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量不是不一样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输出数据量变多了

网友:
输出量比输入量大,这种情况要么提高输出时钟频率,要么设置些帧头或IDLE序列,

网友:
用buffer串转并缓存下,再根据状态 机插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