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测频问题

楼主(2013-08-22):
使用单片机TA0接口,利用中断计数测量,在开发板上调试程序正常工作。但是在我自己制作的PCB板上,测量结果始终为零,后发现,在输入端口加方波,中断程序没有运行。电路图如下,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
Sheet2.pdf (53.73 KB , 下载次数: 1 ) Sheet2.pdf

网友:
测频率,要用2个Timer来实现
1、一个Timer工作在计数模式,外部时钟输入。
2、另一个Timer工作在计时模式,用内部基准时钟,比如定时1ms(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
3、定时Timer使用中断,第一次中断时,启动用于计数的Timer,第二次中断,停止计数Timer
计数Timer中的值,就是1ms内的CLK计数,然后计算频率即可。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