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用spectre后仿时如何解决反提网表中bjt面积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以前用的hspice做后仿,pex提取的就是hspice格式的寄生参数网表,处理方式是将下图网表中"AREA=2.5e-11"全部删掉,

hspice网表

hspice网表

现在想用spectre做后仿,pex提取的就是calibreview格式的寄生参数网表,但是将网表中的("area" 2.5e-11)全部删掉后生成的叫做calibre的这个cellview就不正常了,然后就直接做不了后仿,

calibreview网表

calibreview网表

请问哪位大牛用spectre做过bandgap的后仿吗(用calibreview格式的网表)?求指点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删

楼主:
   smic130nm的工艺中,BJT模型本身就包含有面积这个参数了,提取的寄生参数网表中又出现了面积,后仿时就会出错。

网友:
你不是删了才出错吗?不删也报错?报什么错?网表参数的顺序和model是否对应?

楼主:
你不是删了才出错吗?不删也报错?报什么错?网表参数的顺序和model是否对应?
引用 网友A:

   不删的话提取做寄生参数没有问题,就是做后仿会出错。

网友:
AREA=1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说报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