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利用好单口ram把它变成双口ram来使用?

楼主(2013-08-22):
今天出去面试,对方问了一个问题:如何利用好单口ram把它变成双口ram来使用?我当时没有回答出来,对方简单地解释了一下,大概是说时钟沿错开,上升沿给一个口下降沿给一个口就可以了。
具体我没有听太懂,请问哪位大侠方便解释一下,或者有资料共享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用 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做才好呢?大侠

网友:
上下沿用时可以的,但是时序应该不会好。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两个端口不能真正的同时读写,内部也是顺序处理的,提供给外部飞接口看上去有两个端口,如果要同时读写就要考虑先后顺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是可以分开读写,但是如你所说一定要一个cycle读一次写一次怎么办呢?如何搞时序?为何时序不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