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奇怪的基准电流源

楼主(2013-08-23):
CMOS SIGMA-DELTA CONVERTERS PRACTICAL DESIGN GUIDE上的,作者的另一本书也有这样的参考源

百思不得其姐,为什么运放要接成正反馈

网友:
很可能是画错了。。。

网友:
可以肯定是画错了。天大的模拟设计怎么样?是信息学院把。

网友:
应该是运放正负端画反了

网友:
写书的人是抄来的 他自己也没有看 或者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数量较多,流片机会较多,但小老板和博士太少,很多东西只能自己摸索。

楼主:
作者的另一本书Nanometer CMOS Sigma-Delta Modulators for Software Defined Radio也错了,老外出书有的也挺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来的那么多项目?张卫拉的?还是跟公司合作或者老板的公司?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画错了吧,运放的输出调整的管子应该是nmos。

网友:
电流是否等于Vbg/600K?

网友:
同意,是画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应该是N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画错了
   我问过本书原作者,运放正负端画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评价下这本书对于初学sigma delta ADC的人是否合适?并评价下这本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就说他水,太武断了,Jose de la Rosa在sigma-delta领域还是很厉害的,一些小错误而已,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
   Razavi的书错误一大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算是能配的上practical design guide这样的名称
   simsides玩过一点,但没深入研究,但书中一些做sigma-delta基本的思想,方法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初学者,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我觉得understading delta-sigma那本书更适合初学者,毕竟先从系统上对sigma-delta有个细致的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看来已经有定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那边现在几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的确是错了 前端时间做的时候还因为接错了,搞到正反馈了结果不对。改成负反馈后立马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毛陆虹老师那边的

网友:
运放输出控制的是NMOS, 是从基准电压得到基准电流的电路

网友:
或者用NMOS,或者改放大器极性,应该都可以。总之,环路得稳定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NMOS的话运放的输出电压会高于VDD,在1.8V或更低时

网友:
這是書上畫反了 但是NMOS沒接電是沒有極性的 接上電自然Drain Source 會變成該有的drain source

网友:
回复  ygchen2
用NMOS的话运放的输出电压会高于VDD,在1.8V或更低时
引用 楼主:

可以用NMOS的前提是headroom足够。。。而且用NMOS可能会有更好的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