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Quartus ii 12.1编译问题。。。。

楼主(2013-08-23):
请问 我用Quartus ii 12.1编译,然后自动连接了,modelSim ,出现错误“Error: (vcom-13) Recompile cycloneii.cycloneii_components because cycloneii.cycloneii_atom_pack has changed.”
  有大侠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
如果用ModelSim SE这样通用版要自己编译仿真库。用ModelSim的Altera专用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自己怎么编译仿真库呢?

网友:
百度一下:ModelSim 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按着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