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综合及布局布线的疑问

楼主(2013-08-23):
关于FPGA综合以及LAYOUT,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对设计进行综合后查看综合报告,里面worst slack是正值,但再继续做布局布线后查看时序报告会报出时序不满足的register to register的路径,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综合后slack虽然是正数但布局布线后加了线延迟后时序余量就不够了吗?这种问题应该从哪方便进行优化并解决呢?重新编辑pin的分配会有效果吗?还是只能从代码优化呢?谢谢各位!

网友:
这很常见,综合后出来的时序报告只是大致分析,到后面PR的结果才是最终实现的报告,
可使用方法,比如使用synplify_premier代替pro,修改synplify和ISE参数,提高综合和PR效果,设置pipeline, retiming, 寄存器复制等手段,将工具努力程序设置成high,speed优先,
这些都不行的话,考虑改变代码风格,将出问题的部分代码优化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还是以工具优化为主是么?代码风格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呢?寄存输出?避免锁存?谢谢~

网友:
工具优化最简单快速实现,改代码需要对设计熟悉,尤其代码规模较大,且使用其他人设计的IP的话,一般不大好动人家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