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需要启动电路吗?

楼主(2013-08-23):
图中运放内部有电流电压偏置电路和启动电路,启动电路由ENABLE信号控制,请问运放内部带有启动电路的情况下,这个带隙结构还需要另外加启动电路吗

普通带运放的带隙基准

普通带运放的带隙基准

网友:
需要的,运放有启动电路假设运放已正常工作。
两条支路没有电流,运放两端电压都是零。这样运放的输出不确定,假设运放输入有个offset,使运放输入都是零时,输出为VDD。这就造成了死锁,零电流状态是稳态的。所以需要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启动电路的带隙

带启动电路的带隙
嗯,明白了,想了个启动电路,但启动后不能关断,会有较小的漏电,能不能提供个能关断的启动电路

网友(2013-10-12):
一般启动电路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小的漏电流,是正常的

网友:
是需要的

网友(2013-11-14):
启动+辅助电源

网友(2014-02-26):
若果芯片有EN端,可以考慮EN上電啟動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不太清楚,想问您一下,1.如果运放输出端连接的不是PMOS而是电阻的一端呢,是不是就不需要启动电路?
2.在不考虑offset和noise的情况下,运放输入是0,为什么输出是不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