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net最大长度控制

楼主(2013-08-23):
ICC中如何控制routing net的最大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set_max_net_leng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版主:     我在设置了set_max_net_length之后布线,结果还是存在大量的max_net_length违反,而且在report_constraint中max_net_length的违反并没有报完整,漏掉了一些违反的net,请问有没有专门fix max_net_length的icc相关命令?或者可以把set_max_net_length的约束权重增大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