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如何设置精度问题

楼主(2013-08-23):
在一个矩阵中,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大了十几个数量级,这个比较小的数就自动等于0了,如何设置使这个较小的数仍然保持原值

网友(2013-10-11):
应该是显示为0 吧
format

网友:
format long
这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应该是显示的问题吧,理论上matlab的精度非常高的!

format long可以提高显示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