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 USR6 安装97%遇到问题 急!!球高手前辈

楼主(2013-08-23):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
This CD-ROM is IC5141 lnx86 ISR 200811110850 CDROM # 1 .

Your package selections require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1)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on /instal/IC50.46.006_lnx86.Update/CDROM1
       and install packages contained on it.

    2) Skip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nd
       proce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3)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lready mounted on /instal/IC50.46.006_lnx86.Update/CDROM1, continue.

    4) Change CD-ROM mount point.

    m) Main Menu

Type your choice:

请问这时候我该如何选择  base的3个文件夹目录我有的  选了1以后出现如下提示:

Use the provided shell to log in as root and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fter you have mounted this CD-ROM, type 'exit' to continue installation.
sh-3.00$

求助

问题补充:

1

1

以上是我下载的资源,请问前两个压缩包我应该选择哪个,还有在windows下解压成文件夹形式再复制进虚拟机里面安装,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解压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好 我已经解压完了 也复制进RHEL里面了 就是安装的时候遇到上面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把路径指定到base的CDROM1就可以把

网友:
Your package selections require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1)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on /home/kury/cadence_install/update/CDROM1
       and install packages contained on it.
    2) Skip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nd
       proce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3)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lready mounted on /home/kury/cadence_install/update/CDROM1, continue.
    4) Change CD-ROM mount point.
    m) Main Menu
Type your choice: 4

        You must now identify where the CD-ROM is mounted.
           1)   Local           (mounted to this machine)
           2)   Remote          (mounted to another machine)
           m)   Main Menu
           h)   Help
        Type your choice: [ 1 ]        按“回车”

        Specify the CD-ROM mount point
           1)   /cdrom
           2)   Other
           m)   Main Menu
           p)   Previous Menu
           h)   Help
        Type your choice: [ 2 ]         按“回车”
        Type the CD-ROM mount point: [ /home/kury/cadence_install/update/CDROM1 ] /home/kury/cadence_install/base/CDROM1 输入存放路径,注意是BASE的,不是UPDATE的 (注:这是我的存放路径,你要改成你自己的存放路径)

(等待,直到100%)
loading edif300userDoc05.10-p002 ......................................
Installation of edif300userDoc05.10-p002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100 % done

网友(2014-04-12):
把路径指定到base的CDR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