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power analysis 的流程方法

楼主(2013-08-23):
没做过power analysis ,求哪位大神指导一下power analysis 的具体流程方法,需要什么文件,还有SI如何分析,看了半天文档有点晕,谢谢!

网友:
SI 文档里面写的比较清楚了,仔细看看!

只是power analysis 需要EPS license ,所以在encounter里面介绍的比较少。
另外做power grid library的时候,需要RCgen 的tech file ,请问这个RCgen 的tech file
是否是QRC file or ict fil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太了解,现在我也是想学习一下,暂时的工作还不需要做power  analysis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过!

网友(2014-01-07):
怎么不是说的很清楚?
哪位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