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器设计中使用latch而不是触发器的提问

楼主(2013-08-23):
这几天听说处理器的设计中使用的电平触发的latch,那么如何来保证芯片中数字信号的时序?为什么要使用latch而不是触发器?是不是可以减小延迟?latch使用后会不会面临严重的毛刺问题?latch可以运用在其他数字电路中吗?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各位大神呢?好无助啊。。。

网友:
要用一般register (flip flop, edge trigger) 你用latch 後 synthesis 與 APR 後會難調clock 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latch的好處是面積小 但是還是用flip flop比較安全

网友:
合理的latch可以改善timing,解决速度上得瓶颈

网友:
latch 很多是沒帶 reset ..一開始會不會有 unknow state ?

网友(2013-09-25):
latch也是时序器件,只是时序分析比FF略复杂,市面上的EDA工具处理的不好。
latch的好处是面积小、速度快,可以用在处理器最核心的运算电路。在手工版图时代,latch应用很广泛。

网友:
LATCH的主要好处是面积小,功耗小,单对设计要求提高了很多,要对整个时序很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