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没有tluplus文件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3-08-23):
用ICC做数字后端,如果没有tluplus文件还可以用什么文件代替啊?
谢谢!

网友:
那你有ITF文件么?转一个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请问还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T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玩还是做项目,如果做项目,管foundry要呗,甭客气

网友:
我表示我也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用itf文件转,没有智能找foundry要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对方不太好沟通啊,看来只能要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只能找foundry,那些寄生参数没法自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