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ssy 5.4 与 ModelSim ALTERA 10.0c Create FSDB 问题??????

楼主(2013-08-23):
# Reading C:/altera/11.1/modelsim_ae/tcl/vsim/pref.tcl
#
cd H:/software_test/Debussy_verilog/Verilog_add4
vlib work
vlog novas_vlog.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LTERA vlog 10.0c Compiler 2011.09 Sep 21 2011
# -- Compiling module novas_vlog
#
# Top level modules:
#     novas_vlog
vlog add4.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LTERA vlog 10.0c Compiler 2011.09 Sep 21 2011
# -- Compiling module fulladder
# -- Compiling module FourBitAdder
#
# Top level modules:
#     FourBitAdder
vlog add4test.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LTERA vlog 10.0c Compiler 2011.09 Sep 21 2011
# -- Compiling module testbed
#
# Top level modules:
#     testbed

vsim -t 1ns -lib work testbed
# vsim -lib work -t 1ns testbed
# Loading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Loading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  ModelSim ALTERA 10.0c Sep 21 2011
# //
# //  Copyright 1991-2011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 //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Loading work.testbed
# Loading work.FourBitAdder
# Loading work.fulladder
view wave
# .main_pane.wave.interior.cs.body.pw.wf
add wave c_in
add wave x
view structure
# .main_pane.structure.interior.cs.body.struct
view signals
# .main_pane.objects.interior.cs.body.tree
run 4ms
# Novas FSDB Dumper for ModelSim, Release 5.4v9 (Win95/NT) 05/04/2005
# Copyright (C) 1996 - 2004 by Novas Software, Inc.
# *Novas* Create FSDB file 'test.fsdb'
# ** Error: (vsim-FLI-3155) The FLI is not enabled in this version of ModelSim.
# *Novas* Start dumping the top scope(testbed), layer(0).
# *Novas* End of dumping.
# Break in Module testbed at add4test.v line 82

网友(2014-04-23):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可能是这个版本的问题,不过好像一样不太影响Dump波形

网友(2014-09-26):
错误提示是版本问题,可以换个版本的modelsim试试看,我使用的是10.1,好像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