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电路需要启动电路吗?

楼主(2013-08-23):
图中运放内部有电流电压偏置电路和启动电路,启动电路由ENABLE信号控制,请问运放内部带有启动电路的情况下,这个带隙结构还需要另外加启动电路吗

普通带运放的带隙基准

网友:
highlight line how to bias

网友:
分清启动电路和enable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EN是控制,是告诉你可以工作,但是能否工作,就要看启动电路。

网友:
普通带运放的带隙基准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啥样启动电路,和如何用ENABLE去控制启动电路了。。。因为AMP的三端信号控制得当,系统启动完全可以在AMP完成。。。不管怎么叫,能让电路正常启动是最终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MP的三端信号控制得当,系统启动完全可以在AMP完成。。。 有具体的控制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