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和前仿误差很大

楼主(2013-08-23):
求助:
      仿真带隙基准,前方时结果正确,使用calibre后仿时,输出竟然有2V(电源电压为1V),calibre outputs中选择不提取RC参数,就是正确的,但是单独提R货C,都不正确。版图DRC,LVS都过了的,后仿也不可能差这么大的,有哪位碰到过相同的问题吗、?急。。。

网友:
calibre view or netlist? it seem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your flow.
sometime there are some connection errors in calibre view

网友:
说明前仿没有考虑寄生

网友:
你把bgr电路分成几个功能部分,一步一步从前仿真网表替换成后仿真网表,可以定位是哪里出的错;有点麻烦,但肯定有效;怀疑是有dummy接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和rule和calibre工具都有关系,有时候后提取网表的规模太大了,容易出现网表错误的现象,这种问题在同时提取RC时容易发生,你可以先把电源地这些节点先屏蔽不提取试试。或者你的后提取网表的端口顺序可能和仿真网表的端口顺序不一致,你查一下后提取网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匹配处是否流电流导致失配。查看一下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用config仿的,没有用simulation里的网标仿真啊。导出来的只有.pex.netlist和.pex.netlist.BANDGAP.pxi 和.pex.netlist.pex,你是说检查.pex.netlist里的网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的工作就不正常了,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竟然相差100mV,我现在就是怀疑我的流程没有跑通,不然不可能什么都不对的

网友:
请比自己对照直流工作点。如果直流工作点不对就查找网表,一点一点的比对电路 。照你的情况 肯定是功能都不对了

或者,直接把里面的运放拿出来后仿下,如果不正确。可能是cablibre的问题。我们之前流片用calibre后仿都有错误,运放栅极电流都uA级别。后来改用assura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MOS管的finger重复提取了?

网友:
"仿真带隙基准"  基准 前后仿真应该一样 因为基准可以认为是直流 不像PLL TX RX等
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基本的额交接关系就是错的 或者模型错了

网友(2016-02-21):
是因为版图画的有问题么?

网友:
1:后仿网表的端口顺序与前仿网表不一致,去看一下
2:后仿网表的bipolar管提取有问题,去看一下

网友(2018-05-23):
回复 网友C:

   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2019-03-06):
有时真会有端口顺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端口顺序不一致,lvs不会报错吗?

网友(2019-09-19):
解决了吗,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遇到了,提RC会出错,仔细看看了下,好像是这个calibre view 的net连接都不对

网友:
calibre的抽取是基于抽取的rule deck的,这个搞明白之后再反抽网表吧。

网友(2019-11-27):
查下端口顺序吧,可能是端口顺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