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自动加VIA

楼主(2013-08-23):
大家好,小弟最近做POWER fet,想用calibre自动加via。
我自己写了个小文件,可是为什么出来的gds老是不对?
streamin进去是空的。哪位大仙帮帮忙?

LAYOUTPATH "./powerfet2_line.gds"
LAYOUT PRIMARY "powerfet2_line"
LAYOUT SYSTEM GDSII

DRC RESULTS DATABASE "fill.gds" GDSII _fill

DRC MAXIMUM RESULTS ALL
DRC MAXIMUM VERTEX 199
DRC KEEP EMPTY NO

LAYER met2 10
LAYER via2 14
LAYER pass 11
LAYER met3 15
LAYER via3 16
LAYER met4 17

area_metal = met3 AND met4
area_use = SIZE area_metal BY -0.8
area_protect = SIZE pass BY 7

area_via = area_use NOT INTERACT area_protect

all_via { RECTANGLES 1 2 1 INSIDE OF LAYER area_via }

DRC CHECK MAP all_via GDSII 16 "fill.gds"

网友:
通常建  RECTANGLES 的方式是
先佈滿 再扣掉區域外的 和 貼邊的
area_metal = met3 AND met4
area_use = SIZE area_metal BY -0.8
area_protect = SIZE pass BY 7
gen_v34 = rectangles 1 2 1 offset  1
use_area = area_use not area_protect
all_via  {
inside gen_v34 use_area
}
DRC CHECK MAP all_via GDSII 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你的方法成功了。
小弟实在是佩服啊,谢谢大神的帮忙!

网友:
高手们,你们是怎么学的?

网友:
本人菜鸟一个,请问怎么利用calibre来实现的,求操作步骤,正好急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恭喜了 , 可以再調整數字 或 其他參數
  讓結果 更合乎你的需求 ,

   我在這裡得到幫助
   也在這裡幫助別人

网友:
高手们,你们是怎么学的?
前輩教的 , 去 calibre 學的 , 參考 T 晶圓代工
或是 U 晶圓代工 的 ,學來的

网友:
怎么利用calibre来实现的
1.準備電腦軟硬體 含 calibre 軟體 和 一個 ic layout  編輯器
2.一個要用的 rule file
3.run calibre drc 會產生 drc report 和 drc data result
  把 result 輸出的格式 改 成 gds 格式
4.用 要用的 rule file run drc
5.將產生的 drc data result  (gds 格式 ) stream in 到一個新的 library
6.將 top cell instance 到 原 layout
7.完成了,真是恭喜了.

网友:
在请教一下,有没有方法金属3和4交叠的地方直接生成via,不用先生成孔阵列,有些线由于偏差没有孔。谢谢~

网友(2016-06-07):
大富豪

UID715164 帖子2055 精华0 积分189797 资产189797 信元 发贴收入10660 信元 推广收入20 信元 附件收入123388 信元 下载支出4892 信元 阅读权限100 在线时间894 小时 注册时间2010-9-4 最后登录2016-6-7 .

11# 跳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