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些模块内部的clk_gate_* cell被insert_dft替换成了带TE端的cell

楼主(2013-08-23):
大家好:
最近在做DFT时遇到一个问题,大概情况如下:
1.用power compiler生成了各个模块内部的clk_gate_*信号
2.DFT 设置scan chain,增强测试,但我只想模块A插入扫描链,其余的模块B不插入。
3.模块A加入扫描链成功,模块B没有加入扫描链,但模块B内部的clk_gate_* 通通被替换成了带TE端且接入test_se
问题是:如何去掉模块B内部的这个替换,因为这个东西浪费面积,也增加PR 走线难度。实在不值;个人觉得没必要加入这个端口。
尝试如下方法解决:
set_scan_element false [get_cells B]----不行
set_scan_config -exclude_element [get_cells B] ----不行
set_dft_connect -source [...] -type clock_gating_control -exclude [get_cells B] ---不行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B] ----不行
...
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参考~
或者共同讨论一下

楼主:
希望有类似经验的TX来说说。

网友(2014-03-14):
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也是设置了set_scan_element false [get_cells */DFF],但是insert_dft之后,这些DFF有一部分被替换成SDFF,有一些没有被设置成SDFF。朋友有找到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5-08-08):
请问您是如何使模块A插入scan chain 模块B不插入的呢 是使用了什么命令么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