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3.04 Cadence IC615安装license问题

楼主(2013-08-23):
按照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4345
第二种方法安装IC615,
输入:virtuoso $
结果:*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bashrc内容如下:

alias lmli='/opt/cadence/IC615/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IC615/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opt/cadence/IC615/oa_v22.41.004
export CDS_ROOT=/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DIR=/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HOME=/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_INST_DIR=/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_LIC_FILE=5288@Chen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cadenc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CDS_AUTO_32BIT ALL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license.dat 前三行如下:
SERVER Chen ANY 5288
DAEMON cdslmd $CDS_ROOT/tools/bin/cdslmd
USE_SERVER

第三行有没有USE_SERVER效果一样。并且.bashrc中export CDS_LIC_FILE=5288@Chen
和export CDS_LIC_FILE=/opt/cadence/license.dat 都试了。

lmli结果永远是: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Cannot read license file.
Hostname:      /opt/cadence/IC615/license.dat
License path:  /opt/cadence/IC615/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30,91.  System Error: 13 "Permission deni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lmgrd结果永远是:
0:16:19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0:16:19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0:16:19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0:16:19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0:16:19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0:16:19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0:16:19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0:16:19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0:16:19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0:16:19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0:16:19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0:16:19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0:16:19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0:16:19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0:16:19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0:16:19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0:16:19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0:16:19 (lmgrd)
0:16:19 (lmgrd) -----------------------------------------------
0:16:19 (lmgrd)
0:16:19 (lmgrd)
0:16:19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opt/cadence/license.dat"

lmstat结果永远是: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8/22/2013 00:17

Error getting status: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1,71)

网友:
FLEXnet Licensing error:-30,91.  System Error: 13 "Permission denied"

应该是权限问题啊,你用的是什么帐户运行的?检查下系统内是否有/usr/tmp文件夹及相应的读写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u - 进入root账户,重写了一遍.bashrc
alias lmli='/opt/cadence/IC615/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IC615/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opt/cadence/IC615/oa_v22.41.004
export CDS_ROOT=/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DIR=/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HOME=/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_INST_DIR=/opt/cadence/IC615
#export CDS_LIC_FILE=5288@Chen
export CDS_LIC_FILE=/opt/cadenc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cadenc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_DIR}/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CDS_AUTO_32BIT ALL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License.dat前几行:
SERVER Chen ANY 5280
DAEMON cdslmd $CDS_ROOT/tools/bin/cdslmd
# DO NOT REMOVE THE USE_SERVER LINE
#USE_SERVER
“#”代表注释吧?

键入virtuoso依然返回: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键入lmgrd返回:
root@Chen:/opt/cadence/IC615#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ilename:      /opt/cadence/license.dat
License path:  /opt/cadence/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16:34:41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opt/cadence/license.dat"

键入lmstat返回: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at 8/24/2013 16:35

Error getting status: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1,71)

键入 lmli反回:(应该没问题吧?另,usr/tmp下无文件生成,应做何处理?)
16:33:16 (lmgrd)
16:33:16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6:33:16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6:33:16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Chen:/opt/cadence/IC615# 16:33:16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2 build 20997) started on Chen (linux) (8/24/2013)
16:33:16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5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6:33:16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6:33:16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6:33:16 (lmgrd) License file(s): /opt/cadence/IC615/license.dat
16:33:16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16:33:1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6:33:16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5652 pid 2730)
16:33:16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2 build 20997
16:33:17 (cdslmd) Server started on Chen for:        100
16:33:17 (cdslmd) 111                11300                11400
16:33:17 (cdslmd) 11701                11702                11703
16:33:17 (cdslmd) 11710                12110                12111
....

楼主:
Has anyone setup IC615 on Ubuntu 13.04 successfully?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那个文件夹的话手动建立一个,修改可读写权限你再试试。
另外,不要相信.bashrc内你自己输入的路径,最好在终端里面自己输入lmgrd -c license.dat文件 -l log文件,如果你的PATH里面包含多个lmgrd的路径的话,就尽量用 “路径lmgrd -c license.dat文件 -l log文件”,然后看log文件错误提示比较考普。

网友(2013-10-08):
I met same questions

网友(2014-04-05):
遇到相同问题,大侠解决没?

网友:
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跪求大神

网友:
我是去掉license.dat中USE_SERVER那一行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真的假的?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求助    安装   求助    大哥

网友:
这种东西谁敢乱来?

网友(2014-05-08):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解决,大神

网友(2014-07-20):
If you have the FLEXM folder then, copy that folder onto Cadenc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hen change the alias and indicate it to FLEXM/license.dat... change the hostname in license.dat.
Also run this command,
sudo mkdir /usr/tmp

sudo chown abhierao/usr/tmp

sudo chmod 755 /usr/tmp

I have successfully installed IC615 on UBUNTU 14.04 32bitDo not remove USE_SERVER line its a big mistake

网友(2014-09-15):
打算放大啊

网友(2015-01-24):
今天也遇到了,解决方法就是: 去掉license.dat中USE_SERVER那一行。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5-03-09):
回复 网友B:

   大哥厉害,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非常需要啊啊,你说了,我是非常徐娅

网友(2015-04-11):
同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去掉license.dat中USE_SERVER那一行就OK了。
真奇怪。license.dat里面还强调DO NOT REMOVE "USE_SERVER"

网友(2015-08-06):
对不起,您的资产不足(小于 0 信元)。

网友(2016-09-20):
按照12楼的做法,真的可以的,我的成了,多谢

网友(2016-12-04):
Did you solve the problem?I have the same!

网友(2017-05-13):
回复 网友C:

   厉害,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8-05-29):
应该是pacth没做好

网友(2018-12-21):
我的情况是patch出错了。
必须将patch文件拷贝到安装路径下再破解,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9-02-26):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9-09-04):
一定要先patch 然后再设置license

网友(2022-09-02):
有解决的吗,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