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两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时序约束和Fmax

楼主(2013-08-24):
一,关于时序约束
是不是当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都通过了,但下载到芯片后,芯片工作异常,这个时候才需要做时序约束,如果把程序下载到芯片后,整个系统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就不需要做时序约束了,是这样吗?

二.关于Fmax
1.看到很多搞FPGA的经常说自己的设计最高能跑多少多少MHZ,如果一个系统已经能正常工作了,还需要去想办法实现更快速度吗?
2.FPGA最高跑能多少MHZ,功能上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能具体讲下吗?

最后请大家推荐一个能很好体现时序约束重要性的例程,就是不做的话,功能无法实现,必须做约束才能通过,我的学习板是1C6的,谢谢

网友:
同问,等待结果

楼主:
哪位大虾能回答下本小 鸟的问题吗?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系统工作异常应该跟时序约束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可能是你的设计本身有问题,只满足了逻辑功能要求,但不能满足时序要求,可能存在亚稳态或竞争冒险等;对于第二个问题,你的系统的运算速度应该是由系统频率和系统处理时延(处理一组输入所需要的周期数)共同决定的,一般一个设计都有一个指定的速度指标吧,如果没达到这个指标,你当然得想办法优化,提高速度了,如果到达了指标,进一步提高运算速度也是没有坏处的吧。我也是菜鸟,随便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系统能跑多少M是跟设计有关的,可能我现在设计的系统不需要跑太高时钟,
则在我不做时序约束的情况下达到要求,就没必要去做时序约束。

跑多快只是单纯对某个工程或者模块而言,这个需要结合你实际需要多高频率的时钟。
可能我设计一个过程,能跑很高的速度,这样别人拿我的工程直接用的时候,基本不需要再去约束。

FPGA最好跑多快,要看你的整个电路的延时,看是否有建立时间以及保持时间不满足的情况。
功能上怎么体现就主要看你的系统工作了,建议每次综合以及布线后看看时序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自己做了个小工程,遇到功仿和时仿都过了,下载到板子上,怎么都不运行,后来改了下几个模块触发方式,就解决了,实在搞不懂,既然触发方式有问题,为什么时仿的时候没出问题呢,那这么看来,为什么时序仿真也不完全可靠,必须下到板子上才能看到真的结果。

网友:
1. 不是系统跑起来就算OK,可能里面有隐患你在当前用例下测不出来,还有宽约束下有很多随机性,现在跑的结果很好,下次难说。加约束的一大作用就是就是通过限制范围使随机性降低,一致性提高,提高健壮性与稳定性。

2. 不是约束就非得加,有些要求低的部分本来就可以不加,这样其它部分可得到更优先充分的满足,提高性能;同样,有时也可以加,将此部分限定低优先性与易于满足,让其它部分也能得到性能,这也是可能的。对于低于50M的信号不加约束一般跑来也没问题。

3. 约束的范围除了时钟频繁、相位、派生,输入输出脚管时序关系,IOB约束外,还有具体器件指定位置约束,上全局时钟,多周期,假路径,寄存器复制等多种,不是简单的一种加不加,也不是一句跑的速度更快这么简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 一般一个工程里的时钟速率等都是由项目需求和系统设计时就定下来了的,在实现时满足需求就好,不会刻意地为了提高速度去提高时钟频率。但是反过去,系统设计之初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如使用高端还是低端、芯片容量、使用的RAM、MAC资源、工程的估算等,对时钟频率的设计也有影响。

比如定好设计都是50M,那基本很容量满足,要是定个125M或200M,那很容易有组合逻辑多点、级数长点的时序过不去,那就要注意查看原因、想办法解决了,从PR选项、约束条件、代码设计等多方面都可以下手。

网友:
学习
感觉如果不会做时序约束,就还是把fpga当做程序来做,没有入门一样
我也想求教一下时序约束这方面的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你的回复,明白了一些,能否提供一些做时序约束的小工程吗,比如不做的话功能很难实现,做了就会好了这种。

网友:
这个手头没有,你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下乘法器、加法器,比如十六位数据相乘再若干累积相加,频率跑200M,很容易出现时序问题,然后再想着加多周期约束、pipeline之类的解决。

网友:
关于时序约束:
fpga中的时序约束就像生活中制定体检标准再来体检一样,年幼体检发现X型腿、牙齿不齐可以矫正。但是别指望把林黛玉“体检”成航天员。航天员的素质80%是天生,20%锻炼训练。fpga中HDL设计阶段是关键。
楼主用的是Cyclone,可看Quartus II Hand Book中的章节:“Timing Analysis Overview”和“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网友:
首先设计上不能有问题,时序上的问题多半可以从设计上来解决,约束只是为了让结果更加符合设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