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误差放大器环路不稳定

楼主(2013-08-24):
LDO中误差放大器反馈回来环路不稳定,一般要怎么解决。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一般又是多少呢,求经验大牛指导。放大器用的最简单的一级差分输入单输出的OTA,是INTERNAL compensation。
增益大概52dB,gain phase急剧下降到零左右了

网友:
請把你的LDO電路圖 秀出來
LDO架構很多
需求不同(HIGH PSRR,fast transient,ESR+off chip capacitor,on chip capacitor)
如果需要Line/Load Regulation,DC PSRR,那ERROR AMPLIFIER DC GAIN越高越好
LOOP UNSTABLE,就要弄個ZERO或其他方式來增加PHASE MARGIN
不曉得你的架構
故無法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补上,在90nm工艺下性能可以,新人公司要求用55nm工艺,发现增益小,环路不稳定,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

网友:
我看起來
左邊是LDO error amplifier+ output stage(pmos + feedback resistor)
中間是Bandgap loop
在右邊是startup circuit
最右邊openloop output stage

有說錯請指正
另外
左邊第一顆OP是one stage op或two stage op
這顆LDO是INTERNAL compensation嗎?

這樣才能繼續討論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一级OTA,是INTERNAL compensation

网友:
Error amplifier是一級op,跟output stage   合起來是兩級
兩級CLOSED LOOP主極點都常都設在第一級輸出,
那你就在error amplifier output跟VDD之間加個COMPENSATION CAPACITOR
值越大
LOOP的PHASE MARGIN越大

另外DC GAIN太小
請把ERROR AMPLIFIER的MOS的LENGTH加大
若還不夠可考慮FOLDED CASCODE

DC GAIN大小跟LOOP的PHASE MARGIN沒有因果關係
GBW跟SECOND POLE之間的倍率才跟LOOP的PHASE MARGIN有因果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至少给出bode plo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了,周末找不到所以周一才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位裕度还有什么方法调整一下吗,增益到了50多点,图已经贴上了

网友(2013-10-21):
相位裕度有点低吧

网友(2021-06-08):
seems not a good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