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基准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3-08-24):
基准电流源中负温度系数的电阻流片时如果因为工艺上的偏差,使得其阻值变化10~20%左右,对其电流输出会产生影响,这个问题严重吗请问?
    我们LPF的电路采用了一个基准电流源,其原理是负温度系数的电阻与正温度系数的三极管补偿输出电流,我简单看了几篇论文,里面也是这样做的,但与基准电压源不同的是其输出没有电阻做负载(即不能用比例关系不变来抵消电阻工艺偏差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个问题严重吗?谢谢

网友:
我也刚开始做,不过感觉影响不会太小,没有输出电阻负载基本不能精确调节电压,很容易受温度影响,貌似加点电阻补全了对整体面积开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其他地方对误差的容忍很大的话可能也没什么,还是等大牛来指教吧

网友:
正温度系数的三极管?
二极管负温?稳压管负温or正温?

网友(2013-12-05):
同求和工艺无关的基准电流,电阻偏差20%实在是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