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信号线有三根。。?

楼主(2013-08-24):
时钟信号线有三位是什么意思?三根时钟信号,分别控制不同的设备?

网友:
没有更多的信息,但是从描述上看,LCLK是有3个pin的。

网友:
可能是 同频率 不同 相位的 clock 输出

网友:
输出有三个有什么关系,选你用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哪一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