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virtuoso直接加保护环

楼主(2013-08-24):
请教个大家一个弱智的问题,就是cadence virtuoso里面加保护环是直接点Create 选择guard ring 么?另外我点击guard ring 选择pguard ring后发现那个这个环形的结构和衬底接触孔一样的,请问guard ring和衬底接触是一样的么?

网友:
我一般用的是 creat --multiply path , ,有些PDK自带画环的工具的,可能在CIW窗口里, PN环的区别就是注入的种类和有没有nwell,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pguard ring一般都是接地的,也就是衬底电位,隔离噪声吧;nguard ring一般接高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保护环直接用软件加载的!不用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了解了,thanks!

网友:
正在学习隔离环,一同学习!!

网友(2013-10-21):
回复 网友C:
加载的时候会有一个Multi_path 文件 这个是怎么生成的 或者是在什么文件的目录下?我在creat后没有guardring的选项,我想应该是要先导入Multi_path目录吧。谢谢你~~~

网友:
我也是用的是CREATE --> MULTI PATH

网友:
如果pdk支持的话,用layout LX 是可以自动的吧!!

网友:
每个模块都要加保护环吗

网友(2013-11-21):
creat 、multiply path 、F3  然后弹出一个对话窗口 选择宽度  在选择需要添加的层次 记得保存 方便以后使用

网友(2013-12-21):
Layout ?还没到这个阶段。。。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