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Cadence allegro ASI 问题

楼主(2013-08-24):
各位,有谁知道Allegro加入ASI(原sigrity产品)后的license feature名吗?

网友:
这是ASI 16.6 的一个FEATURE:
AllegroSigrity_SI_Base
请大侠做一个有效的license,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还应该有其他的feature,使用上述的feature后,可以启动allegrosigritysi ,界面中出现了可选择项(Allegro Sigrity SI(for board)),但点击后仍然报错如下:The license (or suite) AllegroSigrity_SI_Base, does not include the abiity to run this program .

网友:
没听过这个软件

网友:
其他的feature:
FEATURE AllegroSigrity_Serial_Link_Opt
FEATURE AllegroSigrity_Serial_Link_SI
FEATURE SPDSIM
FEATURE SPDGEN
FEATURE OptimizePI
FEATURE 3DEM
FEATURE 3DEMENG
FEATURE AllegroSigrity_Pkg_Extract_Opt
FEATURE AllegroSigrity_Pwr_Awr_SI_Opt
FEATURE AllegroSigrity_Serial_Link_Opt
FEATURE AllegroSigrity_SI_Base
FEATURE BroadbandSPICE
FEATURE OptimizePI
FEATURE OrbitIO
FEATURE OrbitIO_Planner
FEATURE OrbitIO_Sys_PlanC
FEATURE Package_Extraction_SuiteC
FEATURE Power_Aware_SI_SuiteC
FEATURE PowerDC
FEATURE Power_Integrity_SuiteC
FEATURE PowerSI
FEATURE Serial_Link_SI_SuiteC
FEATURE SIGPSI_PowerSI
FEATURE SLNK
FEATURE SPDGEN
FEATURE SPDSIM
FEATURE SystemSI_Parallel_IIC
FEATURE SystemSI_Serial_IIC
FEATURE T2B
FEATURE XcitePI_ExtractionC
FEATURE XcitePI_PP
FEATURE XcitePI_SimulationC
FEATURE XtractIM
请做一个license,谢谢。

楼主:
试了上述的feature名称后仍无效果,仍然报与上个说明相同的错误。估计 cadence还没有统一内部的处理算法,原有处理cadence的方法暂时无效。

网友:
把你的license给我,我试试看看

楼主:
把你的hostid给我,我给你做一下。 就是用标准的制作cadence license工具做的。

网友(2013-10-19):
这个有点扯,是比较难做的

网友(2015-05-09):
刚刚下了asi准备用

网友(2015-06-26):
原来的ansoft软件是可以增加此类的feature。

网友(2016-07-01):
回复 楼主:

    在啊 想和您咨询一下sigrity问题  加我qq382974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