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数分频PLL中单环DSM的问题

楼主(2013-08-24):
大哥们,如果我想做其他结构的,单环的比如这种

单环结构比如这种

单环结构比如这种

最终落到电路实现的时候,DFF就是多位的寄存器是么?我有点儿理解不上来,X输入是多位的,D也是多位的呗?另外最后的量化器的功能由谁实现啊,还是整个过程都是多位的,量化器也是个寄存器?如果是多位的,乘以系数后超位了怎么办?望各位大哥指点迷津……懵了,原理知道了但是跟电路对应不上……谢谢谢谢

网友:
DSM一般是数字电路实现的,verilog--后端……

网友:
电路里面的DFF是用寄存器实现的,多位没有问题。乘法溢出的部分可以截断,只要环路精度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指点,我先去做一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