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rive和set_driving_cell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8-24):
set_drive和set_driving_cell有什么区别啊?
然后设置drive大小的原则是什么啊?
选择driving_cell的原则是什么啊?

网友:
set_drive指的是设置的驱动大小和你指定的resistance值或者是制定cell等价的resistance值大小相同,最终出来的结果有可能不是你指定的cell,而是一个相同大小驱动的另外的cell。set_drive 0.1 xxx OR set_drive [drive_of lib/cell] port
而set_driving_cell是指定驱动单元吧。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port。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选取的驱动cell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都是使用set_drive让工具自动去计算然后选择cell的。从结果来看,工具一般还是喜欢选择标准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