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LL测试问题

楼主(2013-08-24):
设计了一个DLL,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做,其中的好多东西都不懂,问下,我拿去流片一个DLL一般要设置哪些测试点呢?输出时钟与PAD间要加BUFF?

网友:
那你就需要知道你设计的DLL的关键点是什么?加BUFF只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但是这样会改变输出信号的相位特性,不好测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不能改变相位特性的,我是要一个90度的相移时钟和延迟线上稳定的电压,那要如何测试呢?如果一般的DLL特性都看一遍呢,例如各种抖动等等。。这些怎么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