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Explorer测试DAC动态性能问题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用SPICE Explorer测试DAC动态性能,用到FFT/DFT变换工具,里面有个Window选项,我分别选用Rectangle与Hanning对正弦波处理,结果相差很大,到底哪一个能真实反映DAC的性能?有使用这个软件的大神么或曾经做过这个的牛人么?指导一下,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是建议你先了解两个窗口的差别,对你可能会有帮助。

楼主:
嗯啊,正在研究中!

网友:
把信号与系统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