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中怎么查看各个管子是否处在饱和区?

楼主(2013-08-24):
RT,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查看电路中各个管子随着输入的变化所处在的工作区?

网友(2013-09-27):
dump each MOS`s operation point check each MOS`s Vds & Vod

网友:
回复 楼主:

    .op然后看log文件里面,记得不要prot

网友:
.op

hspice 1.sp > 1.lis ..

lis file 內有DC 算出來 vds vsat  veff

网友:
dump and check work region